花屏、图像方向反了

楼主(2011-11-19):
HP s2021a  20寸宽屏, 开机花屏,菜单也是花的,桌面显示的字符和鼠标方向都是反的,开始菜单显示到右边去了。已排除过屏线,用排线的无合适通用板替换测试,驱动板芯片是rtd 2271 ,屏是M200RW01,找不到该屏的程序,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准备订个驱动板试下,发上来给兄弟们帮忙凭经验确认下,谢谢

网友(点评):
根据经验,这个毛病大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有20的程序以我的经验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程序的机率大,当然有通用板回来代换排除更准确

网友:
我也觉的应该是驱动板程序出问题了,只是找不到这个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需要更换驱动板

网友:
这个你还是先换个板再说,,

网友:
先刷个MCU先看看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我也感觉是程序的事!还是先刷下看看

网友:
先用通用版代替试试,确定在编程,最好把MCU换掉。

网友:
这个是一款CCFL背光的屏,看图MCU的可能性不大,具体情况还是楼主您看着办。

网友:
用通用板,先测试一下屏

网友:
花成这样了,还是第一次看到哦,屏坏了吧,驱动坏了,好像不会这样吧

网友:
换个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屏幕看看看啊 也许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
MCU程序坏了

网友:
我记得那个楼主说过如果菜单也花的应该是屏坏的可能性太。

网友:
别听他们的,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点下屏看看啊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的       要点一下屏才知道

网友:
去点屏的地方点屏啊

网友:
LZ期待你的测量结果 你用通用的驱动板试试 感觉屏的面大些啊

网友:
还是找个合适通用板点下屏把

网友:
这种问题屏的可能性很小,先刷下MCU。不行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
多是虚焊或或排线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问题,屏应该没事的

网友:
这种事儿谁也说不准,还是一个个的试吧!

网友:
虽然2621不支持20宽屏,还是试点了下,花屏不能正常显示这是预料到的,只是图像还是一样反的,感觉应该是屏电路上的问题,屏电路上有个八脚IC,涂颜色带资料了,汗。。

网友:
还是订上板试一下吧,

网友:
还是先用通用板点一下背看看,这个一般应该是屏线。。

网友:
屏线一开始就替换过了,只是屏线一般只会引起花屏,不会导致图像方向变反掉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屏线排除了,就是找不到同样的驱动板,找了个19的屏上上去还是不行,期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
用通用板子点一下屏咯     屏是好的换板   屏是坏的报废

网友:
是屏坏了!换驱动板还是一样 昨天碰到一样的故障

网友:
程序原因大点  建议换个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会的,程序坏了肯定会是这样的,但是你还是先用通用的点下屏

网友:
   屏或者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个人感觉驱动板

网友:
我这里今天接了一台。用通用板刷了好几个程序进去都黑屏,下面有一条横线;估计是屏挂了吧

网友:
屏没坏的话   程序的可能性大写哦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是驱动板出问题

网友:
先换主板再说  应该是驱动板的原因

网友:
哥们你那没有驱动板还没有个废屏吗?找不到驱动板找个屏试试吧

网友:
换板刷驱动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呵呵,好了,就说声,偶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我的也是和这个一样的型号和一样的故障,估计是通病了,还没找到驱动板替换实验。

网友:
直接换一套通用的试一下  然后再测一下屏

网友:
点屏看一下  再看

网友:
应该还是屏线的问题,LZ有答案了再发个帖子啊

网友:
换屏线决对OK碰到过很多台了

网友:
维修还是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刷吧

网友:
找个通用板 排除哈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看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区分开了就好办了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一台同样故障的,先是刷了MCU,故障一样,后又找了台其它品牌的20液晶,点了这个屏,确定是屏的事。把MCU提供给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研究。但屏为知该怎么修,谁要有屏的程序也请分享一下。

网友:
如果真的找不到合适的测试,只能发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