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上网本

楼主(2011-11-19):
   今天接了一台宏基D260的上网本,拿来是开不了机,拆开来量了一下,开关有17点几伏电压  ,而且有跳变。3V5V都正常,它是一块显卡,CPU,南桥,北桥集成在一块的主板。我加焊了一下IO还是一样的 。有谁修过这款机器吗 ?给点思路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加焊那个集成芯片,像这种上网本,CPU,集成桥,易虚焊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方正的。型号是B102U。开机没反应,刷BIOS芯片在刷机才好的。直接刷没用

网友:
应该是BIOS数据坏了,重新刷一下BIOS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加焊BGA芯片看看呀   这种机器好多是这样的

网友:
宏基的上网本先刷BIOS再找其它的原因。

网友:
而且这种上网本修好了  好不稳定的  LZ小心了

网友:
呵呵  建议找个最大的BGA封装的芯片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