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V-MX SE的主板没有CPU内存北桥供电

楼主(2011-11-19):
求助华硕M2V-MX SE的主板没有CPU内存北桥供电,换了北桥边上2个MOS管后,还是没有电压。测试LM324电压1脚给北桥供电。电压是0V,换了个LM324后1脚还是0V,拆下北桥边上2个MOS管,然后又拆下图中的一个小三极管,开机测试LM324后1脚 电压为10V.。三极管上写着s43p78 ,怀疑是这个三极管的问题。请问这个小三极管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我是新手,对于代换也不知道,修过这个板子。感觉不好修!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再修桥供电,最后CPU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再修桥供电,最后CPU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id%3D1%26typeid%3D1

我是刚来的 -10 明显复制

网友(点评):
版主扣这位仁兄的分就有点不当了,这句话说的很对啊!

网友:
这个管子百度一下不就出来了

网友:
你先看内存部分!然后再去看其它的!像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内存供电管或内存供电芯片有问题,你换试试!

网友:
触发不上电。。。 看下内存供电出来吗   一步步来

网友:
这板子有一片好几个月了,原来也是无主供电,放几天不触发了,8712F-S IO  换过依旧不触发。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板子的IO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IT8712F-S KXS,若72脚触发有跳变,71脚触发无跳变,而拔掉CMOS跳线就可以触发,那么检查IO的85脚RSMRST#信号,这个信号是IO用来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正常应为3.3V,由IO旁的一个822排阻提供上拉,量排阻一端正常,另一端如果低于3.3V换掉这个排阻即可,这个板子修过很多片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A:
先查CPU供电吧,AMD时序是先得到cpu供电再有北桥供电的

呵呵,谁家教出来的高手???AMD时序是先得到cpu供电再有北桥供电的????????????????????????????????

网友:
这个主板上应该有7120这个芯片吧。这个芯片坏的多。

网友:
应该先从内存供电下手

网友:
内存供电那个什么w1702什么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CPU供电吧,AMD时序是先得到cpu供电再有北桥供电的

由这两张截图可以证明我的观点。这是出自:精英a780gm-m-v1.1-0226_5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