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34S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11-19):
有台显示器是LG W2234S的,用半小时后就出现下面的现象,请问这是程序问题还是哪们东东上面有问题了啦.
请高手指点

下面是正常的图片----------------------------------------------------

补充内容 (2011-11-20 17:52):
经过更新万能驱动板测试后确定是驱动板有问题,老大们说是程序问题可能性大些,不知道在论坛里有下载不,请高手告诉我下载地址或发一个到我的邮箱:y8160000@qq.com在此先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1-23 19:54):
在高手的指点下,什么可能都有的情况下,最终是以重写MCU程序而宣布修复成功!!

网友:
没看明白你问的是什么

网友:
没看出那里有问题,建议拍清楚一点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 是什么定时关机什么的呀

网友:
给你一个思路,屏线,程序,主芯片,最后是屏

网友:
关键你拍的是什么现象啊  没看清楚啊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些,拆开点亮,等花的时候摸一下屏主控看烫不烫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最好说的详细些 出的什么问题  或是照个图上来

网友:
按5楼的思路维修。

网友:
是不是缺色,缺少红色。

网友(点评):
哥啊 那线就是红的啊

网友:
如果是缺少红色,你查下VGA接口的信号输入接口电路。屏线动动试试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有问题了   换板试试吧

网友:
这款机子一般都是程序坏得多

网友:
是发绿吗 ???

网友:
两图片对比是颜色偏吧!

网友:
程序的问题大点

网友A:
刷程序吧,你的故障是差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吧,你的故障是差色

能不能发个程序给我呀!!
老大
我手里没有这个程序

网友:
拍的照片看不到什么现象。。。

网友:
这种型号数据是通病。但不自动你这是不是,我遇到过花屏的。。

网友:
屏线  程序  屏都有可能。。。只有挨到查!~

网友:
以前我都上传过一份的了..现在再传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发个程序给我呀!!
老大
我手里没有这个程序

是屏线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好像是少绿色吧      用通用板点正常    那就换板吧    这的程序很少有人有

网友:
我是新手,你比我更新手

网友:
好像是少绿色吧      用通用板点正常    那就换板吧    这的程序很少有人有

红线是他标上去的。你看看红色保险都什么颜色,两个一个红色一个绿色,少红色。RGB三种颜色少红色

网友:
好像是少色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3151-1-1.html

网友:
那是驱动板 屏线的问题。屏线口占好

网友:
出问题的时候查下供电灯是否正常。再查屏线----图像处理芯片---屏板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