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知道两根线的光钎怎么排线装水晶头里面呀??

楼主(2011-11-19):
谁知道光钎怎么排线呀,新拉的2m光钎的网线,但是工人还没有来拉,想自己拉试试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排线呀?求各位大神教教我!

网友:
得有光纤熔接机才行

网友:
光纤要有终端收发转换器才能接网线的

网友:
这个自己是搞不了的,

网友:
这个要终端盒 ,里接尾纤,然后在接到光端机上才行的

网友:
接个光纤盒的头子都是1500大洋,能直接拉到网线上才怪呢

网友:
光纤不是接上就可以的  要专用的工具融的

网友:
光纤熔接你以为就像夹个水晶头那么简单呀,,汗.....还是不要瞎折腾了吧

网友:
兄弟你发错板块了

网友:
前两天我遇到一个,直接咔嚓了,后来晕死了,哎,悲哉!还好后来上门的没收钱!

网友:
光纤进户才2M?有点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
光纤怎么两根我,我倒是没听说过呀,我在电信上班呢,而且应该只用一个做头吧,得用专门的接头

网友(点评):
同常是一对

网友:
设备不全。光有网线没有用的

网友:
2根线接到光纤收发器上,网线直接插在光纤收发器上,然后把电脑ip地址设置成一个制定的静态ip地址就可以直接上网了,不过2M的光纤还没拨号上网快呢,何必这么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