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第二分区搞成主分区呢?

楼主(2011-11-19):
请教下各位哥哥一下。系统坏了 但是硬盘第一分区有坏道了,我把XP装在了第二分区,如何设置用第二分区启动呢?现在系统处于瘫痪状态

网友:
第一分区取消活动,第二分区设置为活动,

网友:
用DISKGEN把第二设为主,然后用安装版装

网友(点评):
怎么设置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简单。。主要是看你第二分区是不是主分区,如果是逻辑分区肯定不行。只有主分区设置成活动分区才能 ...

恩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分两个主分区,然后,把前面的那个删了,后面的那个设为活动就好

网友:
直接使用安装盘安装就可以

网友:
用Diskgenius可以完成

网友:
问题很简单。。设置活动分区。。boostar这个软件支持多个活动分区。

网友:
PQ修改磁盘信息

网友:
第一分区有坏道??是逻辑坏道吧?如果是物理的,那么其他分区都分有的。如果是逻辑的,格式化一下就可以了。物理坏道只能屏蔽掉。

网友(2011-12-19):
新手来学习学习··新手来学习学习··新手来学习学习··

网友:
用DG时,先分主分区(有坏道的那部分),再分一个主分区,最后是逻辑分区。然后把第一个有坏道的主分区删除,并把第二个主分区设置为活动主分区。
这样有坏道的那部分不会再读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