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6VE开机有声音没图像

楼主(2011-11-19):
  显卡是ATI的, 接到这个机器是开机后能听到开机的声音,没有图像。之前在别的地方修过显卡的。客户要求换显卡的。就直接给换了一个新的,但是故障还是一样。没办法,就把旧的显卡植珠,弄好以后还是一样。测了一下 测了一下屏线接口的14脚EDID_DAT和15脚EDID_CLK 开机后都有3。3V的电压,26PIN 28PIN 开机后都有3.3V的电压,R1707的1PIN开机后也有3.3V, D1703的2PIN   开机后也有3.3V,就是1脚L_BKLTEN_V 没有电压出来,也没有断线。 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样才会发出这个信号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查一下供电,尤其注意一些二极供电是否正常,另要注意显存模块供电是否正常,例如1.8V给显卡的供电。看下显卡周围有没有掉小电感之类的。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压板的开启信号,在检测到液晶屏的存在后,显卡正常输出的时候,才会发出高电位有效的信号。现在的情况应该是显卡并没有识别到液晶屏,查一下屏线和屏。外接是不是正常的呀?还有就是按FN+F7是关闭这个信号

网友:
外接也不显示的

网友:
请问一下检测液晶屏存在是不是14脚EDID_DAT和15脚EDID_CLK 啊

网友A:
14 15脚你说的那两个 就是检查屏的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 15脚你说的那两个 就是检查屏的引脚

我开机后这俩个脚都有3.3V的电压,是不是代表显卡已经检测到了屏了,但是还是不发出开启信号啊

网友:
有了电压还得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机后这俩个脚都有3.3V的电压,是不是代表显卡已经检测到了屏了,但是还是不发出开启信号啊

这个你看看信号经过哪里 我看过有经过EC发出来的 当然是显卡检测到了屏 正常下会发给EC信号 然后EC发给屏 不知道你这个机器是不是这么个步骤

网友:
那就换显卡。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还有外接是不是亮啊,查屏的条件

网友:
不知道这个L_VDD_EN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估计是掉件了  找个料板或者点位图看看吧

网友:
这个L_VDD_EN 必须是高电平

网友:
已经好了,后来买了4个显存,换了显卡旁边的俩个就好了,但是BL_EN还是没有电压暗屏,最后飞线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挑型号

网友:
显存 问题啊?没有遇到过

网友:
北桥与显卡有关系的····

网友:
没听说过啊!!现存坏了,会导致能进系统不亮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