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看看这个DELL D630屏故障(有图片)

楼主(2011-11-19):
故障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平时也是这样修复。
今天检查发现和以前工作一样,检测U13升压芯片未工作,表现为无升压,更换U13(FP5139)后故障不变,检测U17基本正常,代换后故障还是一样,因为没有这个屏的图纸资料,无法知道屏的供电模式,检测相关在路元件正常,到此不知道怎么修复升压电路。
请大师们指点一二

开机时图片表现为有干扰点,显示DELL LOGO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屏越来越白,最后只能模模糊糊看到这个样子。

补充内容 (2011-11-22 09:44):
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屏今天已经修好,故障原因不知道,因为在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修修以前更好下来的屏,维修经过是这样的:在更换U13 U17芯片后,表现还是无升压,所以一直没有判断是屏本体损坏,在找到一块碎屏后用

补充内容 (2011-11-22 09:49):
上面的芯片一个一个的代换,故障排除。有点戏剧性的经过,第一个芯片代换后,屏故障排除(好像是U16---S24SC02吧MSOP8封装),这种芯片上面有两个相同的一模一样的芯片(也可能不是相同的),型号有点看不清晰。

补充内容 (2011-11-22 09:55):
最后分享一下,在升压芯片工作不正常的情况下,建议同行不要轻易放弃屏修复,那是因为这样故障,屏本体故障概率很小。一点小小的经验而已

网友(点评):
如果 AU的屏吧,我修到过,放弃吧

网友:
这机子也是显卡门的一份子楼主可以先用套板测一下屏看屏是否是好的再做决策

网友(点评):
哎,人家都说了。屏故障

网友(点评):
谢谢朋友 因为这几天没有事情做 想把更换下来的一股老而的东东修修看

网友:
先检测一下屏,屏线也有可能,我遇到过,屏线断了一根

网友A:
屏故障,你不觉得楼主说显示LOGO哪一瞬间是正常的有点蹊跷吗?汗.....

网友:
用外接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故障,你不觉得楼主说显示LOGO哪一瞬间是正常的有点蹊跷吗?汗.....

"开机时图片表现为有干扰点,显示DELL LOGO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起有点误导朋友们了,应该是(开机时显示DELL LOGO图片表现为有干扰点)

网友:
看不到楼主的图片呀

网友:
我碰到的笔记本显示器满屏的彩色的竖道,一开始也认为是屏的问题,代换了屏也不行,反而是黑屏了。才考虑是显卡的问题。后来发现是显卡给屏的开启信号不对。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而且屏供电滤波不良也会造成屏幕显示 异常。

网友(点评):
谢谢 显卡给屏的开启信号 是第5线 它是一个脉冲方波 在实物上是和屏的一个看似三极管,其实是二极管的东东连接。

网友:
先点下屏,再确定

网友:
先点一下屏吧!

网友:
测下屏的信号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断
线的

网友:
我碰到过,D620,那次是显卡故障,吼吼!!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一块接口一样的破屏,只要能部分显示的都可以,一看就很清楚!我们修V300,V2000的时候常这样,确定了问题后就好下手,也好收钱啊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屏啊。AU之类的屏是修不了的。

网友:
好像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屏电路了,不错啊,,屏升压没工作,,,论坛没几个能修屏电路板吧,,就像修内存一样的高人也不多吧!!!到是加焊630的显卡随便一抓就是一堆!

网友:
楼上的说得不错,能修屏的少啊。。。。。不过这机器这问题到我手上,我肯定会先干显卡。。。

网友:
之前我遇见的是显卡问题 、

网友:
我上个月接个D620的白屏,跟人家讲是屏的问题报完价说贵不修了,他拿到别人那边说修好了,说是显卡的问题,收了他280元,今天再次学习一下

网友:
排线有问题

网友:
還不是一樣貴
二手屏也不用280

网友:
排线坏了,,,,,,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先做显卡的,。

网友B:
先换个屏试试,是屏坏了只能换屏,换了还一样可能是显卡居多,一般DELL的屏线很少会坏。

网友:
屏和显示卡都有可能。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种现象先看外接正常不呀?换个屏试试,先确定问题所在,如果AUO的屏是有时稳定有时会白屏之类的

网友:
外接试一下吧。有可能屏的事

网友:
接外接正常的话 还有就是你的屏没换过吧

网友:
谢谢 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屏试试,是屏坏了只能换屏,换了还一样可能是显卡居多,一般DELL的屏线很少会坏。

一般DELL的屏线很少会坏---也是这么感觉

网友:
显卡  这种情况就是显卡  这个板子 显卡不好做  你可以再换一个

网友:
也有可能是平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屏问题

网友:
24SC02是屏上面的码片

网友(点评):
你好 对屏本体和屏上面的码片功能不清楚 它(24SC02)在对屏本体有什么作用 看它封装形式MSOP8 不会是存储器吧 (一般24C系列基本上都是SOP8和DIP-8封装) 请您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不过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zD630 630显卡门  看你这么描述 是屏的事  坏了  直接换屏

网友:
我很多屏坏的都换了,以后争取都修一修

网友(点评):
淡季的时候,没有事情做拿出来看看,有时会有新的发现(RMB),也能提高一下技术。 就算没有成功,哈哈 可以大声宣布---料板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