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80GB硬盘经过GDISK分区后,数据还可以恢复吗?

楼主(2011-11-19):
ST80GB硬盘经过GDISK分区后,数据还可以恢复吗?原来问题是不稳定,装系统时没有成功,进入PE后发现只有一个C了,进而用gdisk分区了,里面的数据客户有一些重要的,可以通过什么软件进行还原吗?普通的恢复软件没有用,(easyrecovery),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超级硬盘恢复软件可以恢复,.cjhf.net

网友:
应该可以恢复,另外要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没有重写,找回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原来的硬盘是有问题,运行不稳定。今天装系统今天用,明天再开机无法启动显示bios后重复启动。谢谢两位朋友的回帖,试试再说。

网友:
gdisk什么东西?

网友:
可以直接用该软件的恢复分区表功能处理

网友A:
你用R—STUIO试下

网友:
用过金海硕检测了,发现坏道并修复了。就没有分区了,随即用gdisk分区了现在什么也没有了,这个功能已不能用了

网友B:
现在硬盘可以用了,也没有装过系统,其它盘里也没有文件动作,就是不能恢复了,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R—STUIO试下

没用,什么也没有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硬盘可以用了,也没有装过系统,其它盘里也没有文件动作,就是不能恢复了,奇怪了。

我刚刚就处理了手上一个硬盘,扫描坏道,结果把分区表弄没了,硬盘显示未分区,就用软件搜索丢失的分区表恢复了,数据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就处理了手上一个硬盘,扫描坏道,结果把分区表弄没了,硬盘显示未分区,就用软件搜索丢失的分区表 ...

那你的硬盘没有故障吧,我的有65个坏道,并通过修复坏道。硬盘可以装系统了,不过数据还是不可以恢复,pc3000好像可以恢复,不过没有那个软件。看来不花点MM,是不可以的了。

网友:
以前也恢复过,不过硬盘是好的。

网友:
修复过坏道?怕是分区表未必能找到了,只能说祝好运了

网友:
这种情况恢复的几率很大   常用的diskgen,PTDD一般都可以恢复,祝你好运。

网友:
找个数年据恢复软件搞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试过多个都没有用,算了,不搞了。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
如果硬盘正常的话,也许可以。问题是硬盘有故障了,看来什么事情都不是想当然的。

网友:
没问题的,我的分区又格式化后,都可以恢复,只要不写入数据。

网友:
用DISKGEN 吧,保证百分百恢复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是如何修坏道的,修了多少?如果,用ERASE修了很多,就希望不大了。

网友:
这个是非常容易就可以恢复

网友:
悲剧了。如果要保数据千万不能先修坏道。

网友:
给个联系方式我,我传个东东帮你恢复

网友(2011-12-20):
看一个数据是否能恢复,先是要看破坏的程度。

网友D:
数据是可以恢复出来的  用R-STUDIO软件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可能可以恢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数据是可以恢复出来的  用R-STUDIO软件扫描一下看看

这个试过了没有用,用的还是注册版。无语了

网友:
可以  恢复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试过了没有用,用的还是注册版。无语了

不知道你的盘是什么系统 分区的文件格式是什么 fat32  还是 ntfs     这种的数据还完全在里面  建议不要往硬盘里面再做任何写入的操作  数据是可以恢复的  我的 QQ 是 2587895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