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事终于被我遇见了

楼主(2011-11-19):
这个机器是不触发,asus eee pc s101h没有图纸,ec kb3310qf 有待机3v5v,按开关键灯亮电流无变化待机0.07a感觉有点高按开关键还是0.07a只是多一个灯亮,无奈,找了个1008ha的图纸好的是ec一样的,按照时序测得一直到按开关键都是正常的,只是到了按下开关发现PM_PWRBTN#这个信号没有,一直都没有,翘起ec的25脚两边都没有电压,怀疑的是上拉跑电路没有找到,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上拉,没有图纸无法展开修复,突然我敲打了一下南桥奇迹般的电流上去了点亮了,以为南桥虚汗,加焊依旧,只好换此gbm的南桥,换好后依旧,无语,,刷bios还是依旧,灯亮无电流郁闷啊,难道ec坏,想换一个没有找到,再说这个板子是长方形的,南桥ec个那么远,既然敲南桥有反应坑定在南桥这一边了 ,则恩么办啦,没有图纸 南桥换了bios刷了,晶体换了,以前遇到过表笔碰到什么地方会触发,呵呵碰啊碰,突然在南桥背后一个电阻上碰触发了,也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干嘛得得,找到问题了,但是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一直用表碰着啦,不可能把万用表放在机器里吧呵呵,在时钟芯片1脚哪里借个信号过去成功修复

网友:
不错啊  就是没有图纸 纯文字看着吃力

网友A:
看得比较吃力,不过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比较吃力,不过多谢了

到现在还在郁闷中,还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B:
不触发时,时钟无信号输出如何触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时,时钟无信号输出如何触动电阻。。。。

不好意是第一脚是时钟的供电

网友:
就是说给这个电阻一个上拉电压咯。。。。就能触发

网友C:
要能像仁兄这样现在堆在我面前的机子一定会一勺而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能像仁兄这样现在堆在我面前的机子一定会一勺而空

呵呵,怎么这么说啦,我也很郁闷啊,到现在睡觉还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看的真累 啊 楼主

网友:
碰到过用表笔碰一下南桥旁边的小元件可以开机的,但却没听说过‘在时钟芯片1脚哪里借个信号过去’,真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