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32寸液晶电视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1-11-19):
今天接到一个AOC32寸电视,指示灯亮,遥控开机指示灯变颜色机器不亮没有声音,初步判断电源板没有24V电压,把电源板拆下目测电容吗,没有鼓包元件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通电检测5V正常,短接5V和5VPS用表量24V有电压不过不稳,在22V到24V变化,先换24V的431还是依旧,光耦也换还是不行,考虑应该可能是电源芯片坏了,于是把LD6599D换了还是不行,怪了,再仔细测电压,发现5V电压也在跳变,呵呵应该是5V电压负载能力差造成的,空载5V正常,于是用可调电源调到5V加在5VPS上面接电测量24V和12V正常了,故障确定在5V电源上了。考虑到空载5V正常,电源电路基板是好的,先换431不行测量电阻都是好的光耦也换过,只剩电源管理芯片和瓷片电容了,这个芯片是LD7522PS的手头没有,只好查电容了,先顺着反馈部分往上找,应该是反馈部分性能不稳定,冷板这边元件都查了没有问题,在查热板,顺着光耦的引脚往上找,一条腿接地一条腿接着7522的2脚和一个贴片电容,把电容换掉插电测试正常了。应该是这个电容漏电造成反馈电压不足造成的。

网友:
咱们们也应该开液晶课程了。还是修液晶爽呀!

网友:
我的开关电源水平不过关。呵呵,楼主用的是指针表?

网友:
液晶电视是维修家电刻不容缓主题,要不努力会被淘汰的,一直坚持这个领域,才能立于不败。

网友:
很好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收了多少米!!!!!!和显示器比,一个天一个地哦!!!!!!!!!

网友:
技术很好嘛,现在液晶很多了,应该强化自己了。

网友:
同意楼主,多收点银子。技术无价嘛

网友:
不错,LZ,现在配件比较不好找在小城市里

网友:
呵呵,楼主挺大耐心的啊,要是我我才没那耐心来,直接换板,

网友:
COMP引脚抗干扰电容漏电很少见,基板漏电较多。

网友:
想研究一下液晶电视了

网友:
液晶电视要好好学习维修了

网友:
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网友:
我现在一般都用万能板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