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不显,诊断卡跑4A?

楼主(2011-11-19):
开机可以跑到3.3几A不显。接外显也不显,后全拆,只是主板,上U,上内存,跑1.3 1.4A诊断卡跑4A接外显不显,是不是显卡问题?后BGA加焊过显卡,无果,怀疑是BIOS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1-22 21:54):
难不成显卡坏了?  我也想刷BIOS的,不过我先搞了显卡,现在显卡是短路的。

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显卡坏得多,一般得换显卡,加焊效果不好

网友:
显卡丛植吧,,加焊一般成功率不是很高,,就算成功也容易返修的,,楼主用的是什么诊断卡呀....USB的么?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诊断卡说下我也想买

网友:
minipci的诊断卡支持Y450机器吗!~~

网友A:
是 什么型号的显卡 能告诉下吗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支持MINII PCI诊断卡的,可以看到跑码

网友B:
楼主 有图纸没有啊  传个啊  我正在修这板子啊  待机短路  图纸基地里有个是有问题的

网友:
你买的什么卡呀,我也想买个

网友:
不会吧,,,,,无线网卡就是MIMNI PCI接口嘛 现在我加焊南桥看一下,不行就刷BIOS了

网友:
BIOS的可能有点大。

网友:
这个显卡要换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先刷BIOS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
根据电流意见跑马卡上来说,应该是跑到显卡了。没认到显卡,

先打阻值,无果跟换下显卡, 应该是N10的显卡吧,那个虚汗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什么型号的显卡 能告诉下吗

英伟达G98-6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有图纸没有啊  传个啊  我正在修这板子啊  待机短路  图纸基地里有个是有问题的

这个图纸我没有哦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还真多的,换显卡试吧1

网友:
从电流上看,应是跑到了显卡,建议重植显卡

网友:
显卡是N10的

网友:
取下来重做了,做上去显卡边上电容是短路的????? 没敢上电,以为没做好 取下显卡 不短路了,又重做了一次,还是一样。无语,现在不知怎么搞了。

网友:
3.3几A?的电流

网友:
电源小板坏了。

网友:
既然现在显卡短路怎么能跟 BIOS 扯上关系呢!先取下来打 阻止! 看是否还短,然后打 显卡阻止! 正常 重新做一次!不行 换!!

网友:
显卡的1。8V供电的问题,修出来就会OK的,我专门联想售后机,这问题碰的太多了

网友:
虚心求教
反对楼主:
5.0
天意wx
反对楼主: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应该是独立显卡板的吧,换个显卡板试下!

网友:
这个显卡阻抗本来就低,你不会以为是短路吧。

网友:
4A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显卡比630的显卡还垃圾

网友:
修一个跑完不显示,后来重做还是一球样,结果还是换了一个亮屏了

网友(2011-12-22):
查供电,你查一下你显卡供电是不是都有了

网友:
重做显卡也没有效果,要换新显卡,修好过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啊,别忘了那个电源板,那个很容易坏的,我Y450的主板坏的不多,那个电源小板坏的不少,本人联想客服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1。8V看下 有没有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