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三大故障的维修时序

楼主(2011-11-19):
我首先要说本人在维修领域不是什么高手,这里要告诉大家的东西是本人在不断地学习和潜心研究中得出的成果,希望能给大家带去帮助。其实发帖还有一个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尽快脱离非正式会员的行列,你懂的……
新手入门,乍眼一看,眼花缭乱,问题主板,现象太多,别慌!你可以把问题按照维修时序归为三大类:无复位或复位不正常、有复位不跑码或不过内存、不触发
一、无复位
1、清理灰尘
别拿灰多不当毛病,维修界中这小小的灰尘曾经难道了多少英雄好汉,把本应该轻而易举就能修好的板子修坏了,到最后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2、更换CPU,
当客户拿来一块没有复位的主板,先别急着找主板的毛病,先把他以前的CPU换掉试一下,这样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3、各部位供电
CPU供电很容易出问题,常见现象是上管没有控制电压,这时候要考虑上管击穿的可能性,其次是IC芯片。
4、时钟
对于时钟芯片来讲,供电正常不代表什么,时钟晶振两脚的起振电压一般是时钟芯片供电的二分之一左右,两针脚之间的压差也不会很大(具体数值请参考其他资料),这里要注意,晶振两脚的起振电压正常也并不表示晶振起振了,最好手里有示波器。根据一些资料中所说有一种方法可以用万能表测出晶振有没有起振,不知道准不准确,测试方法是这样,用表笔测一脚的电压,用镊子触碰另一针脚,表笔所打一脚的电压会有明显变化。这种说法希望能有人出来证实一下。
5、I/O芯片
这个涉及复位信号的跑线问题,某些主板的复位信号从南桥出来要经过I/O芯片,如果I/O芯片出问题,当然会导致没有复位的情况,这种主板不少见,大家要注意。
6、南桥
7、北桥
对于南北桥的检测手段,没有太好的办法,虚汗、短路、损坏都可能造成没有复位的现象。

至于复位不正常没有反应的现象,可以直接从以上所说的第5步查起,有一些比较老的主板,它的复位信号还要经过一个门电路,这种复位电路在754之前的板子中能见到,我曾经就修好过一块因为门电路出问题而导致复位不正常的主板,具体的还需自己去跑跑线路才会知道。

二、复位正常但不跑码或不过内存
1、更换CPU
见过因为CPU不过内存的吗?我见过,这要提到早期AMD系列的主板,具体的我不说了。
2、主板放电
我够细吧?
3、刷BIOS
BIOS出问题的板子太多了
4、I/O芯片
这个可是重点哦,I/O里有一个地址译码功能,I/O损坏是造成不过内存的一大故障。
5、南北桥片
6,实时晶振和时钟晶振
说实话,这个我的确没碰到过,即使遇到可能也被我忽略掉了,只是有一些资料中提到过,为了给大家做个参考,我写下来了。

以上两大类故障中还涉及到同一个问题,就是CPU底座虚焊,尤其INTEL主板一些触电式的CPU底座,比较容易出这个问题。

三、不触发
亮一下就灭,通常是短路
对于真正的不触发故障,需要你对开机电路的了解,没的说,跑开机线路吧……呵呵……诶!累死我了

网友(2012-06-04):
学习了,楼主分析的真好

网友(2011-11-19):
呵呵,楼主说的几点,我就基本上都碰到过。今天就修了一台AM2单桥板子,3500+CPU,拿过来不跑吗,CPU有电压,刚好手里有块3600+,放上去居然跑马了,开始怀疑是桥的问题,因为单边桥出问题的多,没想到今天碰到一个CPU坏的。呵呵

网友:
新鲜上市,先收藏了

网友:
常事,修多了,就会遇见。

网友:
哦 对了 我忘了一件事 实时晶振出问题也能导致不触发

网友(点评):
nf的芯片有这个问题

网友:
恩恩 说的不怎么详细 对新手来说 还行吧

网友:
刚想去修主板,看你这么写我都不想去了,感觉学会了?

网友A:
因为cpu不过内存'是内存控制器集成在处理器里面'

网友:
感谢楼主中介呀。好帖。应该奖励奖励的

网友:
呵呵 我无语呀 今天白天的工作中我碰到一块因为灰尘太大导致不过CPU的板子,有木有啊?昨天我修好一块因为时钟芯片导致没有复位的主板,有木有啊?我花了将近2个小时一边努力回忆以前碰到的所有问题一边写下来,有木有啊?就在我期间上茅厕的时候还念着千万别忘了“实时晶振出问题也能导致不触发”,可到最后我还是忘写了,有木有啊?我想把自己的经验说一下供大家参考,有木有啊?哦!我没有生气,我只是想澄清一下,我没有“中介”,有木有啊?

网友:
看着,看着,学会了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cpu不过内存'是内存控制器集成在处理器里面'

恩!这个问题在AMD754、939和早期的940主板中常见

网友:
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对新手大有帮助,堪称精品!

网友:
支持楼主,还是有学到点知识

网友:
谢谢了,非常的不错

网友:
楼主自学滴呀?高

网友:
写的很好,很到位 ,但具体的还要自己去研究了

网友:
别拿灰多不当毛病。经常遇到类问题

网友:
使劲看了两遍,对于细节怎么操作,还是不太会,只能先记住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说的很详细

网友:
学习学习 ,以后备用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到是用过几个,一个扫灰尘,2是放电。   基本上灰尘多一扫就好了,特别是当CPU供电部分

网友:
还有个问题补充一下,最近接连不长时间碰到三块不过内存的板子,还都是同一个问题,内存3.3V主供电的线被烧折了,希望朋友们在这块还需注意一下

网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是有点内涵的

网友:
这篇帖子给我加了2分,让我一下子从非正式会员升级成了小小白,太高兴了,多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细节的东西是教不来的,需要你在维修的过程中去慢慢积累,只要用心去做,那就是时间的问题。我只觉得很多维修资料中能真正对新手起到作用的很少,要么术语太多,要么就是技术性太强。这篇帖子能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我想就像版主对我说的那样,我做到了“深入浅出”,能让新手更好地去理解。其实这篇帖子我着重把它放在了“细”上面,我要说想做好维修行业,需要两点:胆大、心细;胆大容易,但很多人做起维修不够心细,也包括我在内吧,我也时常忽略很多东西,也在不断学习中,这篇帖子不光对大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吧。

网友:
嘿。不错的经验总结。。。有时总会忘了一些。

网友:
啊不错,真的不错,,,学习了,楼主牛!!

网友:
学习了,就是没有实践,暂时没板子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