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140上网本,上电灯闪8下,反复重启

楼主(2011-11-19):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上网本,型号 惠普2140,故障现象,插上适配器电源端灯闪8次,接着重启,如此反复。
拆机测试,插上电流表0.01没有反应,哎,原来是不能用稳压电源的转接头,LIMIT脚上拉不了,所以产生待机的3V5V没有vin,接着打CPUCORE 和NB的部分电容端,有对地为0,上1V电源烧哇,靠,没有发热的chip,算了,直接下了N270和GQ82945GSE,量芯片背板电容,只有NB的有个阻值约8欧姆,初步判断OK哇,重做BGA,冷却后量内核和NB的阻值正常范围了,上电一切OK,忘了说了,这小本单板接外显不亮

网友:
其实就是CPU空焊了吧》

网友:
没看明白如果上个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