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EGA800K花屏

楼主(2011-11-19):
今天遇到的那个MSI MEGA800K本,一开始暗屏,测高压板没电压,从保护隔离后的MOS管上直接飞过来,还是暗屏,换灯管后好了。可装好机后又暗了,换高压板后正常,上电测15分钟后花屏,重启后又能支持15分钟,MSI怎么这么让人头疼呀!
暗屏

网友:
灯管漏电了吧.换根吧.

网友:
灯管换过了

网友:
怎么暗屏又成花瓶了!

网友:
最后结果是用了]电池工作时,一待机就花屏,用电源适配器供电就没有问题,是显卡供电不足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