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带灯测试仪的原理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1-11-19):
如图,上面是带灯测试仪上的每一个发光二极管,由带灯测试仪上的电池供电,下面的电阻是cpu AD数据总线接口到北桥AD数据总线接口的对地等效电阻,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楼主画的图中接地电阻何用?不装它你的发光二级管一样亮,不对,你好像画的是发光电阻------强啊。

网友(点评):
电路画的有点问题,,,

网友:
恩恩 一般来说看灯亮多少  可以看出北桥问题

网友:
有灯就是好 我还要用普通假负载一个个点量

网友A:
这个图,二极管常亮?

网友:
你这图指定是不对的,,

网友:
我估计就这样

网友(点评):
饼哥用鼠标徒手画图是越来越拿手了,看来远程讲课的时候画多了,练出来了 哈哈

网友(点评):
我认为饼哥的图有错,电池和发光管的极性都画错了

网友:
楼主的图片看不到呀

网友:
哎呀,我画错了

网友:
好像下面的才对哦。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NB在灯的右边。看我的图哦

网友B:
这个NB是什么呀  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
正常情况下,CPU带灯测试仪的灯都要全亮!

网友C:
哎,买不起哦,只能用手动的!

网友:
用假负载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
牛逼是北桥   傻逼是南桥   呵呵   这是谁起的名啊   呵呵  厉害

网友:
带灯测试仪原理原来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哎,买不起哦,只能用手动的!

如果是买全套的CPU带灯测试仪,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买全套的CPU带灯测试仪,要多少钱呢?

我昨天没忍住,买了CPU的478,775,AM2,AM3的带灯,AGP,PCI,PCI-E,DDR2,DDR3的一共花掉了320大洋!  还没买1155的和754,940的!

网友(2016-02-08):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二极管常亮?

二极管在北桥工作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处于常亮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NB是什么呀  给解释一下啊

就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