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口高压板带两根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1-11-19):
   本人新手,昨天接到一个AOC 2036S的液晶显示器。卡机画面闪一下就黑了,指示灯正常、在强光处能看见屏幕有画面,拆来一看  没什么不对的地方。电压正常    。拆下屏灯管接上电源。两根灯管电流正常,这屏是两根灯管的,手里面没有两口的高压板,就用四口接上。短路了两个没用的高压灯管接口。试机 。正常 了。交付用户  。请问师傅些这样稳定吗?  有没有好点的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这样做法,我也做过几次,时间也过了好久,到现在还没有返回来,当时也没把握,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吧。我的是三星20”的。

网友:
可以的。但可能用不了太长时间。这个最好还是换2灯高压,成本也能下来

网友:
直接短.....最好就是加个电容短吧.

网友:
四口的还贵些,你怎么不多留点两口的

网友A:
我短过两根灯管中的1根  过几月返回来了 最后灯管 高压条都换了  开始只坏一根灯管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呀,下次我也试一下,我只有4根有一根灯坏的时候用这招,还可以,没返过

网友C:
请教下怎么个短法?

网友:
直接短接灯管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短过两根灯管中的1根  过几月返回来了 最后灯管 高压条都换了  开始只坏一根灯管

我只保修一个月的。我网上搜索了一下,也是借鉴的别人的方法,我是一边短一个口,也相当于负载平衡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呀,下次我也试一下,我只有4根有一根灯坏的时候用这招,还可以,没返过

你是直接断开坏的灯管后短接的高压啊?  没返修可能是拿去别处去修了吧,我就是心底没底。才发帖问问大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怎么个短法?

高压接口的两根线直接短路

网友:
直接短接,有人搞过,好像不稳定吧,会不会过一段时间后把灯管和屏一起烧掉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两口的用完了,只剩下了四口的和笔记本的单灯的。没得办法的!

看来你的生意真好啊,老能用完。。。

四灯的也可以用两灯高压板代替,插两根灯管就OK了,嘿嘿。我们要把利益最大化。

网友:
   那样也行,我没搞过。

网友:
直接短接,应该不稳定,我用0.1UF  1000V无极电容串上5W 10k电阻接上用了一年多都稳定,

网友:
没有这样试过,我一般改过高压板,你试机个把小时,默默高压板上面变压器烫不,不烫一般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的生意真好啊,老能用完。。。

这样,你也太扣门了吧,贵也贵不上多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的生意真好啊,老能用完。。。

我以前是学家电维修的,改行电脑行业两年了,以前都是销售和软,现在开始做硬件维修,今年马上那个2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的生意真好啊,老能用完。。。

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我还是觉得一切为了稳定

网友:
我之前就点了一个小时左右,微热,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用焊丝短接,没有问题。我测试过。

网友:
我之前就点了一个小时左右,微热,应该是正常的
应该可以。

网友:
试过,有的高压板行,有的高压板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