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无线不能用

楼主(2011-11-19):
今天收到 一个海尔机器 无线不能用  先换无线卡  然后有做系统 都没反应 求真相

网友:
这可就不好说了,是不是无线开关没打开?

网友A:
你说详细些啊  开关啊  驱动啊  零配置啊 好多啊

网友B:
系统有识别到硬件吗?BIOS,  无线网卡本身,,系统,驱动,都会出现楼主描述的问题,,

网友C:
无线设备能不能看到呀,如果换了无线卡还是找不到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如果可以找到不能上网,就看是不是驱动啊,还有无线开关有没找开,还有,有的是用软件开无线的,要在网上下载

网友D:
有没有找到硬件先,不是本要的要对型号的

网友E:
如果硬件驱动正常安装好之后找不到网多半是无线开关的问题。

网友F:
如果硬件驱动上了,一般是要再安装一个电源管理软件、快捷键驱动软件,你上网官看一下驱动列表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硬件驱动上了,一般是要再安装一个电源管理软件、快捷键驱动软件,你上网官看一下驱动列表就知道了。

就是到 官网下载了 驱动也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硬件驱动正常安装好之后找不到网多半是无线开关的问题。

回去在检查下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找到硬件先,不是本要的要对型号的

我找了一台一样型号的 网卡 换上还是 未识别物理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设备能不能看到呀,如果换了无线卡还是找不到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如果可以找到不能上网,就看是不是驱动 ...

驱动肯定先弄的 就怕是主板 出问题 下去看看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有识别到硬件吗?BIOS,  无线网卡本身,,系统,驱动,都会出现楼主描述的问题,,

未识别 网卡 是黄色的问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详细些啊  开关啊  驱动啊  零配置啊 好多啊

大概问题 就是这样的额

网友G:
   是收不到信号还是认不到硬件?

网友H:
看来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I:
看下是不是相关的服务没有启动哈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无线网卡,或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收不到信号还是认不到硬件?

认不到 硬件 也收不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那就惨了 我一开始以为很好搞定呢

网友:
认不到硬件检查PCI-E呀

网友:
装好驱动,打开无线的开关,装上热键驱动,然后用热键切换打开无线应该就行了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收不到信号还是认不到硬件?

没有发现 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下是不是相关的服务没有启动哈

都没有禁止啊 愁啊 今天换南桥 看看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8187的无线网卡,如果是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查无线接口的供电及信号码

网友:
要是认不无线网卡,楼主可以先装电源管理试试,不行就把无线网卡接口的20接用胶布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