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11-11-19):
换了北桥 之后  然后 想换个新屏 旧屏亮 但是 新屏没反应 码片也换了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是笔记本换了新屏不亮?

网友A:
屏线接口定义是否一样?把旧屏的程序读出来然手 刷写到新屏去试试

网友(点评):
HP的,好像不用这样做吧?

网友B:
不是  都没说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C:
为这机子花这么多银子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定义是否一样?把旧屏的程序读出来然手 刷写到新屏去试试

我是直接 换码片的 用旧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都没说明白你的问题

换的新屏 没反应 码片叶 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这机子花这么多银子不值!

是啊  关键不是我的 是我的我就砸了都被修的可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