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神舟LF185YWD 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1-11-19):
   接修一台神舟LF185YWD显示器,LED
故障:不通电,按开光指示灯无反应。
拆机,此板做工着实简单。开关电路管理芯片好像就一颗6脚IC,型号无法看清,
想该查找IC相关工作原理都不行

开修,直接测量12V 5V均无电压,变压器也无振荡电压输出,再测滤波大电容有300V,
到此一直都认为是主开关电路的问题,
但无图纸任何资料`` 没办法,只有靠经验修了,最后测到12V输出端对地只有几个值,
顺藤摸瓜,一个个拆,最后找出短路元件,应该是二极管,真惭愧不晓得具体学名叫啥,
因为没有系统学过液晶,就找过一些资料看,也没打算系统的学,反正这玩意也不难修
二极管

最后在料板找个大小一样,阻值200左右的换上OK

没啥技术含量~因为基地找不到任何这机器的相关资料,故简单写上此篇望后来朋友参考

网友:
神舟。。。偷工减料做到家了

网友A:
兄弟..这是LCD吧..哪里是LED...还是BOE的屏..把原标签给撕了.

网友:
好像是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是LCD吧..哪里是LED...还是BOE的屏..把原标签给撕了.

哎呀是了 搞错, 惭愧~!

网友:
怎么可能是整流桥~~~~~

网友:
是整流 12v 5v 这样的机器多了垃圾的都这样

网友:
神舟的做工真垃圾,我是卖神舟的,价格低,做工差

网友:
一看那个高压一体板的料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会偷

网友:
      这种问题,还比较少也

网友:
我上次也碰过到二极管短路的,不过神州的东西做工都有点太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