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 报1长两短 居然没头绪..汗

楼主(2011-11-19):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  拆上电源 居然报1长两短  心想又是一条大水鱼 报价 二话不说   马上拆机     看到板子还是蛮新的  没有被人动过  心想先加焊吧 加焊之后居然给我不亮  电流跳变0.45 0.92  0.85  0.75 又到0.92 不动了 感觉电流上不去了   心想无所谓 重做吧无铅吧  很快又给焊上去了   我洗啊洗啊 好干净  好白嫩了   上屏    麻痹的     居然和加焊的情况一模一样    想想都心寒了  难道显卡挂了  显卡是  G86 - 603的    呜呜    没办法 向老板要个显卡来  而且还是改良的    心想应该会好吧 又焊上去 板还在发热   先出去抽根烟吧    心情貌似没有影响吧  一定会好起来的吧   又刷白白喇   呜呜  还是一样   电流还是没有跳变过  一模一样  我又试下接喇叭还是报1长两短     唉.....惨了 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后来又换内存啊  CPU啊  COMS放电啊  换料板的BIOS啊 换显卡供电IC啊   结果还是一样  唉......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没有思路了   求给点提意给小弟吧   上面那块主板是论坛找到的  因为下班了在家里写帖子的  小弟做桥还是OK的  板上没有掉点掉元器件之类的  求思路啦

网友(点评):
有的笔记本报一长俩短不一定是显卡,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刷个BIOS试试!

网友(点评):
一长两短是显卡,这个也是,我刚修好过

网友(点评):
思路,就是打一下,32对差分电容,两端的,二极体值, 应该会发现的,

网友:
评论啊  不要路过当没看到啊  呜呜

网友:
确是,同意小丹的讲法,北桥没找到显卡,跟台机一样的啊,打电容两边的阻值,然后,你看看板子北桥跟显卡这么近,都有可能北桥虚啊!
1长2短嘛,滴---滴滴,显卡,量下PCI-E64个电容嘛,然后就是bios,认不到显卡而已

网友A:
做成这个样子了,行不行呀,芯片上面有泡泡哦,你确认做好了吗

网友(点评):
看帖不仔细.

网友B:
先确认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成这个样子了,行不行呀,芯片上面有泡泡哦,你确认做好了吗

确认是好的。这图是论坛找的,参考而已。

网友:
兄弟,奉劝一句,上BGA之前,一定先看看电流跳变,就算是同一个报警声音,地方绝对有
上电时序和复位过程才是大多是时候修机器的根本思路

网友(点评):
值得借鉴。

网友:
三星的板子做几次以后就会有这种情况,真没掉点的话你看下显存,不行就只能当料板处理了。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你们都忘了。碰到事情就是做桥,动芯片。就是不量信号,电压,哎

网友(点评):
老杨,好几次看到你的身影啊,在这里啊

网友:
终于能看到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你们都忘了。碰到事情就是做桥,动芯片。就是不量信号,电压,哎

没有找到图纸嘛  你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坏............

你试过做过  北桥好了???

网友E:
怎么一直在搞芯片!没量下周边原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一直在搞芯片!没量下周边原件吗?

量了 没有发现不对啊    你说有没必要做北桥呢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三星的。是BIOS问题。

网友G:
这个机器超烂, 我也搞过一个, 加焊两次显卡,主板就搞废掉了, 主板软的跟纸一样。  楼主刷下BIOS试试, 再检查下显卡的供电,复位,时钟什么的。

网友(点评):
多注意预热,板子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量了 没有发现不对啊    你说有没必要做北桥呢

量过显卡和北桥之间的电容没 全部阻值一样的?

网友H:
这个主板太薄 而且喜欢鼓泡  加热温度高的话就废了

网友I:
你做显卡无铅的啊。旁边北桥有可能影响到了啊。你做下北桥试试

网友J:
你做了几次显卡很有可能把北桥影响到了

网友K:
做完显卡后还是叫一长二短吗?电流还是一样吗?做完显卡你洗他干嘛?洗过后反而有影响

网友(点评):
应该是洗干净后再做上去,做完再洗,要等时间让它干。

网友:
显卡供电和显存看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做显卡无铅的啊。旁边北桥有可能影响到了啊。你做下北桥试试

是啊 我在考虑要不要把北桥也做了

网友(点评):
32对电容先测了,供电,时钟,PLT有没有到,再做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主板太薄 而且喜欢鼓泡  加热温度高的话就废了

是啊  讨厌死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超烂, 我也搞过一个, 加焊两次显卡,主板就搞废掉了, 主板软的跟纸一样。  楼主刷下BIOS试试,  ...

呜呜  你换板了|??已经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过显卡和北桥之间的电容没 全部阻值一样的?

显卡和北桥的电容 阻值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做了几次显卡很有可能把北桥影响到了

可是第一次加焊也没有效果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做完显卡后还是叫一长二短吗?电流还是一样吗?做完显卡你洗他干嘛?洗过后反而有影响

是啊  一点改变也没有 而且还报1长2短 习惯啊  做完就用天拿水洗干净  难道你们不是这样的?

网友:
三星的PCB不太好,很容易鼓

网友(点评):
好像每款三星板都不行,不过冬天这种板容易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  一点改变也没有 而且还报1长2短 习惯啊  做完就用天拿水洗干净  难道你们不是这样的?

洗过后反而出问题啊  我都是不管他 先上电OK后在用纸占点洗板水擦擦就好了

网友:
呵呵,做的时候旁边有小电阻或电感掉件了吧,仔细看看

网友:
哈哈,最近刚搞好一块这个主板,但是Q70,也是报一长两短,也是说也没说直接干显卡,干了之后依旧,拆下来重做,上去还是依旧,不甘心,换个改良的,上去还是依旧!最后一量电压,我擦,显卡1.2V那电压都没,想死的心都有了!都是经验惹的祸,看到G86直接就杀了,最后把电压修出来还是不亮!仔细观察板子,发现有点变形,取下来重做上去,OK,亮机!

网友:
修到过 没解决

网友:
做过一个,显卡换改良OK,也是一长两短,没什么思路帮你。。

网友:
芯片已经起泡焦了吧。听说三星的板一热就废了

网友L:
是不是人家做过手脚

网友:
显卡坏的吧

网友:
不是图吗,自己找啥,

网友:
建议加焊北桥或者更换 刷BIOS

网友:
先做做北桥,不行的话,板子就很可能挂了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查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注意,修板须冷静,细查内存和显卡供电。

网友:
修过几台这机器,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一长两短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这机器修好了也用不住, 不行让客户加点钱换个主板,方便,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人家做过手脚

没有啊

网友:
碰到焊过还报警的我一般都先把工作条件量好再说,碰到过一次换了显卡还报警的,最后查出来是无复位,一个二极管坏了,复位过不去

我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虽然用一点时间量电压等,

网友:
看看旁边电容有没有掉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机器 三星的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清过COMS 不开机的时候是一长两短   显卡是ATI的 加焊过 没用  换新显卡 居然报警都没有 确定换的没问题  后来再换上原来的显卡 还是一长两短  后来无意中发现  在一长两短之后按开关键强制性关机不拔电源或者电池再开机就可以开机  而且每次这样都能开机 一旦把电池去掉 重新装上再开机就又是一长两短  后来只能告诉客户这个方法开机 收费 交差  哈哈

网友(点评):
遇到有些客户这样就不行了。

网友:
不知做显卡的时候,有没有弄掉阻容元件!!!

网友:
这板的问题和我搞过那块一模一样,但一直没有搞好,所以我就拿给我师傅修,他也是修了俩天才搞定。但怎么维修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报警音是显卡问题。不过做成这样。还是显卡北桥再做一次吧,

网友:
没有坏啊 改新的改良的

网友(点评):
买到假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