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GM2621不支持友达屏UB141X03(B141XN04)吗?

楼主(2011-11-19):
鼎科GM2621通用版不支持友达屏UB141X03(B141XN04)吗?
初学者,点了是白屏!跳线都试过了!
谁有这个屏的程序没?

网友:
你用2025的程序会好一点的   不然的话你很郁闷的啊

网友:
鼎科免刷GM2621对这个屏支持的哦,你看看是不是屏线插反了。屏线接口有字母“A”的一旁应该连接屏线红色的一端。下面是跳线定义:   5-6               1024*768   single  6 bit
   3-4               1024*768   single  8 bit
   1-2               1280*1024  dual    8 bit
   3-4&5-6           800*600    single  6 bit
   1-2&3-4           1280*768   single  8 bit
   1-2&5-6           1400*900   dual    8 bit
   1-2&3-4&5-6       1024*768   dual    6 bit

网友:
终于找出原因了。屏线出问题了、3.3V电缺了GND!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