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9500GT 16对耦电容对地一闪就断开。

楼主(2011-11-20):
打对地阻值一闪就断开``显卡在AMD板上跑8X I板上跑1X。。华硕主板不亮机``
金手指连电容那有断线的`都补上了`
耦电容也换了```还是那样``
是不是GPU虚了啊``

网友:
是不是电容没有焊好呀,或电容有坏的,上次我修了个显卡就是有个电容开列了,用了放大镜才看了出来.

网友A:
加悍主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悍主芯片试试

我觉得还是先再看看啦`有时候很小的问题`不到最后也不要放大啦``

网友:
再换了一次``也是这样``断开了``

网友B: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我一朋友的GTS250只能运行在8X下,刷BIOS无果,返厂后无果,最后无奈只好卖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我一朋友的GTS250只能运行在8X下,刷BIOS无果,返厂后无果,最后无奈只好卖掉了……

不会吧`返厂都无果```

网友:
终于修好了``第三次换电容``再次细心的检查各金手指````果然细心才是王道啊``
今天发现补线的数值不一样`我直接飞了三条线过去``上机一看`16X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返厂都无果```

是啊,不是所有的厂家的技术员都是负责的

网友:
图吧里的闷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