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信号!

楼主(2011-11-20):
今天有个同学问我 显示器开机屏幕显示 检测不到信号!  一开机就显示 没有信号。然后就黑了!
怎么维修!  我忘记了。我学了 没有实际操作过,现在过了2个月 还真忘记了。
麻烦大家大概说说 分析思路!

我先把我的思路给大家  大家帮忙参谋下!

1,先检查 接口! 重新插拔,或者清洗接口!
2,用带换法 看电脑自身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
3,如果显示器问题,检查显示器我 码片和 信号线,解除是否良好,晶振是否起震!
码片(时钟和供电!)
如果正常 加焊一下芯片!   再不行的话 直接换板!

对吗? 请问各位,请大家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列举出来了思路。就照着去做吧

网友:
如果你显示器问题你查下接口,行场信号

网友:
MCU问题偏多,我前两天修的一台和你说的情况差不多,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刷程序啊  不会郁闷啦

网友:
驱动板问题的话检查三基色信号和行场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