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WINDOWS滚动条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20):
机器型号:DELL D600
主板板号:广达JM2
故障现象:WINDOWS滚动条滚两圈后掉电,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
维修过程:
首先装系统,结果发现单板使用U盘进PE的时候,在PE滚动条也一样掉电,排除了软件问题。在BIOS界面开半小时也不会掉电,但是只要一到滚动条界面就会掉电。
大家平时应该都会注意到,在滚动条,还有刚进桌面这两个时间段,整机的负载电流是最大的,所以某路电源负载不良的话,在这两个地方最容易出现掉电,死机。
而掉电相比死机来说更是麻烦,死机的时候你可以在死机的异常状态下去测量各个电源和信号是否正常,而掉电,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测试点,很多时候没有头绪!
滚动条掉电,大部分都是电源负载不良造成的,而这个机器有几个通病都可能会造成,电源口电感虚焊,保护隔离MOS损坏,3V MOS G极虚焊,排除了这些通病后。我直接更换了CPU的滤波电容故障依旧。更换了3V 5V电容 3V 5VMOS管,1632后故障依旧。
由于掉电,不能一直拿硬盘测试,怕将硬盘搞坏了,只能用UPE测试,但是此机由启动到PE滚动条大概要4分钟,每排除一个地方启动一次,时间真是浪费太多了,简单的排除了几个地方,40分钟过去了。。。
为了节省时间,我直接更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因为只有在滚动条掉电,我刚开始并没有想到温控,但此时排查了许多地方仍然没有头绪,只好拿温控来量一量。
挡我量到CPU的过温指示信号时,我量到了在掉电瞬间有异常。Q181 D极的PROCHOT#信号,在掉电的那一瞬间,示波器检测到了此信号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看来问题找到了。

每量一个信号都要等4分钟,在滚动条掉电的那一瞬间量,真的很折磨人,当时发现了问题真的好激动啊,脱离苦海的希望。
继续量产生信号CPU_PROCHOT#发现高低高的跳变,这显然不正常。接着我量CPU的过温保护信号THERMTRIP#,也有一次高低高的跳变。

这个过温信号发送给南桥之后,肯定是会掉电的啊,但是这个信号检测的是CPU得片内温度,与主板的温控电路无关,而此时整机电流才0.5ACPU的温度更是手可触摸,怎么会过温保护呢。我直接更换了CPU故障依旧。
此时我注意到了高低高的跳变不是这几个信号有xxxxxx的正常动作,这几个信号如果有效的话应该持续为低,为什么又拉回高然后掉电呢。我注意到了THERMTRIP#CPU_PROCHOT#这两个信号都由VTT 1.05V这个电压来上来供电。

果然,我量VTT 1.05V的时候,发现在掉电瞬间有一次高低高跳变,并且不是小幅度波动,而是幅度1.05V-0V-1.05V的跳变。如果是负载问题的话电流应该非常大,而整机电流很小,应该是产生电路的问题,直接量这个电压的开启信号,PU2 MAX 1715的10脚和11脚,开启信号RUNPWROK,发现掉电瞬间有高低高跳变

RUNPWROK的产生电路 门电路U77 4脚和5脚,发现5SUSPRWOK,在掉电时拉低后没有再抬高,应该与RUNPWROK拉低后再抬高的动作无关,是正常的。

U774脚在主板的背面,我要1手操作键盘一手操作示波器表笔,看来是测量不到了。
于是直接测量了4脚信号的产生电路。U66 与门电路的1RUN_ON21.25V_PWRGD

发现RUN_ON正常而1.25V_PWRGD掉电瞬间有跳变。看了一下1.25V_PWRGD是由PU3的13脚在1.25V稳定后产生的

1.25V_PWRGD不稳定指示了1.25V电压有不稳定的现象,而我量测了与1.25V共用一个电压开启信号的2.5V,其所产生的2.5V_PWRGD是稳定的,证明是1.25V自身的问题,至此故障终于找到源头。

量了一下1.25V的电压,在掉电瞬间确实有不稳定的现象,直接更换了滤波电容依旧,更换了MOS依旧,更换PU3 SC1486依旧。。
加焊1.25V电感PL6,故障修复。

此机修得很痛苦,由于每测量一个信号需要开机等待数分钟掉电,修复后装机已经要下班了。
修了整整一天。。。真正有效的维修动作只是加焊电感,真的是心情很复杂,既有修复的喜悦,也有各种难以言明的懊悔,如果早知道。。。
希望后来者看到我这个帖子不要走这样的弯路,下次遇到类似的先把电感焊了再说!
写这个帖子写了2个小时。。。
希望大家帮顶帮加分。。。看着下载分越来越少,加上基地的体力政策,眼看要降级了。大家多多支持。
墨星  20111120日星期日 凌晨126分。

网友:
墨星好久没发贴了,这个贴维修过程很痛苦,发出来技术含量确很高。掉电一般都是缺电压,找电源好信号。再找温控信号,精品了。

网友:
MAX的芯片会保护,干掉它是对的。

网友(2012-04-07):
不错,写的很 详细

网友(2012-03-03):
从发贴看,成长很快。不会用波波修掉电,是很痛苦的事。等你学会了波,也就是个体力活。

网友(2012-01-08):
思路清晰,基本功扎实!

网友:
战斗机!
楼主修理的很精彩,掉电修复率是比较低的,楼主也很有耐心,而且楼主为人也比较好,乐于分享
谢谢楼主分享
U77B的4脚联接的是U77A的三脚,怎么和U66联接的?
DV4的机,碰到过同样的问题,纠结了很久,最后直接把电感全加焊,竟然好了,中间的过程没去追,楼主牛
技术流
非常有同感,唯一不同的是,我没有楼主的细心和耐心

网友(2012-03-18):
这个不会是个通病吧
哎,,我有时候也在想,其实板子的故障就那么点芝麻小事,检查了一大圈后才了解,你说要是能先晓得的话 那该多好呀……

网友(2011-11-20):
这也太复杂了吧,要是我的话就修不好了啊

网友:
呵呵 我前天修了台  没修好……

网友(点评):
这个挺难修的。

网友A:
要是有台‘机器 ’ 把 主板放进去  然后拿出来   所有虚焊故障都排除的话 你就不用费这么大劲了

网友(2012-04-19):
呵呵,这个可以有

网友(2011-11-20):
楼主我很看好你 加油 谢谢你的思路 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楼主比较专业,分析得十分好,有的老机器花太多时间修不知道有没有意义了。

网友(点评):
有些是挣钱,有些是练手

网友:
PROCHOT#原来是CPU过温指示信号 我还以为只有温控芯片才是检测CPU温度的呢

网友:
维修时痛苦的,我这有一片sonymbx -168的板不开机,无从下手啊

网友:
D600这种板子现在修的少了,不过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应该也可以这样理解了,这个故障也属于电压不稳定引起的掉电,

网友:
其实LZ维修的思路非常的清晰!不管最后维修哪里 维修的结果 有些时候其实这个过程很重要

网友(2012-04-07):
完全赞同

网友(2011-11-25):
这种问题碰到很是头疼 如果是我的话早就放弃了 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2012-01-08):
有时候觉得自己一点耐心也没有。。要向楼主好好学习。。不过要注意身体。。不要睡这么晚。。

网友(2011-12-02):
是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电杆虚汗了,能不能上图看看那个电杆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强烈支持一下,楼主为了大家少走他这样的弯路,用了两个小时写帖,真的应该支持一下。

网友:
修本本的思路就是这样的,就像破案,一步一步,直到到最后问题解决,虽然过程会很长,也换错了好多东西,但最后解决了的同时还是开心的,又积累了一次理论和实战的经验。以后会更加得心应手,毕竟真正难修的机器相对少些。

网友:
修这台机子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一种精神!主要是这个板子不值费这么大劲!!!技术和执着佩服呀!!!

网友:
的确是好帖子   可不太理解:
                                如果是虚焊供电不稳的话会应该在不稳的瞬间引起掉电  又怎么会让1.25V_PWRGD   有瞬间的跳变   从而给楼主留下这丝蛛迹呢?(个人觉得1.25V_PWRGD   应该是会直接被拉低;不太可能会有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看到头都大了,竟然l加焊电感结尾。。哈哈

网友:
也不一定都是没有用的吧  没准你直接修的时候加焊电感也不行呢  我倒是很欣赏楼主的全部维修过程 如果能都学会 我估计又是一名大师傅出现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不过如果一开始先测下掉电时的各个电感上的电压,估计会省很多事哦,不过楼主的细心和耐心确实让人钦佩

精辟

网友(2012-01-02):
却实很猛,不过是我的话,知道是保护,量了无对地电压之后会直接找温控芯片来换

网友:
果然很牛逼,哥看了你的另外一个帖子特来顶帖·····

网友:
这个是修的人头大了

网友:
没说的 佩服 真佩服楼主的毅力坚韧不拔

网友:
直接去保护就好了啊

网友:
这贴子真的技术含量太高了,如果是以后遇到此类故障的机子肯定就不会走弯路。跑线路,找故障,其中的过程只有自己去做过才知道个中滋味,而且所做的一切,都最后都不一定就是能修复。
真心感谢楼主。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不好修!!楼主太不容易了!!

网友:
好帖,看多了对分析电路有帮助啊

网友:
非常佩服楼主!D600的机器挺老的了,而且还换了南桥,花了这么多时间,最难得的是把维修过程详细下来的,不愧为精贴。

网友:
看了你的这篇文章,一开始还能看得明白一点可是越看看后,就越难以明白,最后那几部分只能匆匆过了,楼主写得很清晰,明了。楼主辛苦了,我想楼主的辛苦是值得的。继续发扬。

网友:
老机器花太多时间没意义吗?只能是难查的机器,找得出真正的原因那才是真材实料呀,再说了,新机器还不是一样八九不离其中吗?

网友:
楼主能有这样的功底 真的很不错   我要多努力了

网友:
学习,。。果然是精华。。。

网友:
楼主不仅仅是技术好,而且也非常的有耐心就! 的确值得学习!

网友:
我个人觉得 LZ是电子类专业科班出身的!

网友:
墨哥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理论知识也很强大!

网友:
电感引起的故障,前段时间碰到过待机不稳的也是待机电感的问题

网友:
最近只修到过华硕的电源口的第一个大贴片电感虚焊,,过了电感电压直接从19V降到4V,用表打打就查出问题,静态就是好修啊..这种掉电没有一点真功夫真修不出来..

的确,这种 动态故障 很难搞

网友:
赞楼主专业精神那。
嗯,要是能看到U77B的4,5脚波形对比图就更有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完你这个帖子给我启发了,我这也有个本子和你的一样只要进系统就掉电,明天就试一试。

你那个什么机器啊,修出来了么

网友:
我有一台ACER的也是那种现象还没修好。看了你的贴子就拿出来再好好看看。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如果不用示波器,只用万用表的话,是否一样能ZHAO到问题, 示波器我还不会用.

网友:
直接加焊电感,谢谢了,楼主辛苦了啊

网友:
D600换个板子也不没有多少钱吧,要是我就让客户换板,哪有这么多时间啊

网友(2012-02-19):
我也强烈的支持下老大你 你实在是太牛了 像你多多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这回最起码知道这样掉电的维修思路了...很强大...

网友:
学到了楼主的经验 和细心

网友:
看楼主修的真是辛苦啊

网友:
供电蕊片虚焊,性能不良造成的,有时经常碰到这种现象

网友:
   看看你们修机器  怎么那么有劲呢      俺是修的机器 越少    越没劲了   修不到两小时  这机器肯定不修了  看来越这样  技术越后退啊   哎   维修

网友:
这帖子好啊,回过头来再顶楼主一次。

网友:
虽然我是到今天才看到了,但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2012-04-01):
  看过LZ的其他帖子  没贴都是非常强悍的招式   佩服 。佩服    何时能与君齐啊。。。。

网友(2014-02-13):
U77是什么,他是怎么发出高电平的

网友:
掉电我一般考虑输出不稳定了 先示波器 测输出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真是令人钦佩呀。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没有修

网友:
楼主 分析电路好可以

网友:
如果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又翻出来,顶起来了,可见楼主功力深厚,佩服佩服

网友:
这种老机子就爱出奇怪问题     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台‘机器 ’ 把 主板放进去  然后拿出来   所有虚焊故障都排除的话 你就不用费这么大劲了

那你不如说把U,桥,显卡这种大芯片都换上座子,修起来就跟弄台式机一样的板卡级更爽。这个更可以有。哈哈哈

网友:
如果我是楼主,查到是1.25V那边有故障,可能我会偷懒,直接把探棒戳在1.25V输出上看看这个主供电。你已经很不错了,都是按照信号源在查,这点真的需要耐心。

网友:
提供上拉的电压出现问题了。导致CPU过温信号有效了。

网友:
还是在工厂时候见到过电感虚焊的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hehe  . 厉害。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很好的分析,好好的学习了一下。

网友:
太厉害了 真是高手

网友:
谢谢 。。我也有一个自动重启的。。。。我的是自动重启。。各个电压都测试了正常。。

网友(2015-04-11):
不光是你修的辛苦,我看着都累啊,的确像这样的机器真的很折磨人,有时候干脆放弃了

网友:
刚碰到一个类似的掉电问题机,不过是1.05V供电的电容漏电,看了此贴后受到了启发。

网友:
好佩服楼主的耐心啊,我连看都看累了

网友:
掉电没有示波器  就只能靠经验来判断  能维修好只是时间长点 更能提高技术  对主板及电路更加了解

网友:
哎  真心痛苦哇      难修的呀

网友:
哎。。这种机器最难修了!!!

网友:
我也遇过这种问题,有时外表好看,内心不一定理想……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让我学到了很多,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
值得学习 但现在这类机器不多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费心,不容易

网友(2015-05-14):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讯维,就是牛,谢谢分享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知识

网友:
这行老的笔记本也在修?

网友:
耐心耐力还有毅力,这样板子我早都放弃了

网友:
没想到现在还能看到11年的楼主高深莫测的精华帖,大赞,楼主真叼

网友: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质量的帖子了,收藏慢慢学习了,不管平台的新老,重要的是一种维修思路

网友:
遇到在WINDOWS滚动条掉电的机器,大部分都有NEC大电容,不知道这个机器有么有

网友:
技术就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牛人啊!不服不行!

网友:
技术不错哦 ,掉电不好修哦

网友(2015-07-10):
够耐心,学习了

网友:
这个确实经典。

网友:
亻的辛苦啊,技术也很过硬

网友:
前者都是走了不少弯路,给后者留下经验,少走弯路,感谢楼主。

网友:
学习一下 支持一下

网友:
掉点的一般修不了、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

网友:
大神,我一般都是接到手放烤箱烤2小时再说。呵呵

网友:
1.25V的电、不稳定是有看到波形判断的?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楼主真是辛苦了,思路好清晰哦。赞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有毅力,我上次遇到Z485滚动条掉电,无奈放弃了

网友:
台服阿勒太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台‘机器 ’ 把 主板放进去  然后拿出来   所有虚焊故障都排除的话 你就不用费这么大劲了

放心这个机器绝对有,工厂里用的回焊炉。你可以买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