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流值正常吗?

楼主(2011-11-20):
主板,ASus K50id笔记本,是K40id主板,待机电流是0.02A 拔掉内存条测试,主板不蜂鸣,电流值为1.4A,插上内存条,测试,正常开机的话,电流值会迅速上升到1,56A,在就是一声蜂鸣后下降到1.34-1.35,。不正常的话,会发出两声短的蜂鸣声,然后是几声长的蜂鸣声,电流值在1.60A。这样的主板工作电流值正常吗。

网友:
有可能是那个设备没检过去,显卡比例大一点

网友:
显卡的报警一般是 一长两短

网友:
  你可以热一下 北桥或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先换条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应该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除了楼上的建议, 还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修北桥吧 呵呵

网友:
最好是把该换的都换了在干桥什么的!!!!!!能亮机那说明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问题比较奇快,显示器无显示时候,键盘指示灯的NUM可以正常亮灭,正常时候,刻录系统装系统时候蓝屏。并且每次黑屏。只要按三个热启动键一两次,均能开启。但是进系统蓝屏。

网友:
    正常的话   你说的电流还要加上一句:  电流又升到1.56以上 才正常的  不正常的话  那就有的说了  很多很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