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电流到0.7左右不动了

楼主(2011-11-20):
如题电流跑到0.7,些机以前做过显卡,这次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测各个电压都正常,时钟正常,CPURST已产生,BIOS也刷过了,昨天更换了南桥还是一样,CPU换过试了,还是一样,,很纠结啊。。?

网友A:
看看CPU周围有没有掉电阻,之前有台也是一样现象

网友:
很正常继续努力。

网友B:
是不过内存吗?都没说明白是怎么跑到0,7的,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那一台修好了吗?

电阻补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过内存吗?都没说明白是怎么跑到0,7的,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哦

插不插内存一个样,好像还没有到显卡吧。

网友:
刷BIOS
原版的。

网友:
查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我那是碰到这样的机,烦的很呀

网友:
楼主看看,bios有没有片选上,没有片选就没有必要刷BIOS,这种现象估计是CPU的没有开始寻址不然电流不会这么小,楼主看看cpu的外围电路,比如REF COMP之类的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的,检查下内存电路看看

网友:
最后没有弄好,让客户换板,他嫌贵不换了,谢谢大家的见建议。

网友:
wo zhe ye you  yi tai ne !gen ni wen ti yi yang de !

网友(2011-12-26):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周围有没有掉电阻,之前有台也是一样现象

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过内存吗?都没说明白是怎么跑到0,7的,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哦

学习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