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1-20):
我有几个4G U盘,想自己修一下,请教一下
U盘

网友: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搞清主控型号,再下一个量产的东东

网友:
弄清U盘问题在哪里,再修理。有时只是软件问题。

网友:
什么故障,说清楚一点,发上了研究一下

网友(2011-12-29):
上面不是有U盘图纸嘛。这么小个东西图纸应该容易看懂。。

网友:
是不认盘还是不能格式化?不能格式化找量产工具,不认盘可能要拆开看了
同意楼主:
5.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