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奖系统后电脑无声音,怎么办?

楼主(2011-11-20):
重奖系统后电脑无声音,怎么办?
电脑

网友:
那应该是驱动没装对啊

网友:
还是驱动问题,在网上下载个驱动精灵什么的,再用它检测驱动下载安装就行了。

网友:
官方网站上下载驱动也可以的

网友:
去官方网站找驱动

网友:
直接驱动精灵,驱动人生。方便,去官网还得去看自己的声卡型号。

网友:
有很多原因,实在不行,再度重装吧

网友:
驱动精灵可以帮得上你

网友:
声卡驱动。。。。下个驱动人生之类的自动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