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 t-f5aw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11-20):
一块顶星 t-f5aw复位灯常亮  bios刷过 怎么还是不行  向高手请教

网友(点评):
先检查供电吧,供电-时钟,才是复位,按套路来

网友:
这么简练的问题恐怕没人能指教的了你啊

网友:
先要检查主板的供电及时钟,然后在判断是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换个U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都正常了,然后看时钟。如果都正常就是声卡,网卡等要凭经验了~

网友:
一供电 二时钟  三复位

网友:
估计可能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你怎么判断是桥问题,。你连楼主的问题都没看清楚,他只说复位灯常亮,但是他连最基本的供电,时钟,复位电路都没查,,,你就直接说是桥问题,,,,你这样会误导他的,,,,,,复位灯常亮,就要先查主板的四大供电,然后时钟,的三大工作条件,和复位的条件,,,,这样这些都满足了,板子的复位灯才会灭,,,

网友:
先查供电,再压桥试试。

网友:
太简单了吧,那就看RST开关好坏先

网友:
3V 5V 12V的阻值都正常 电压也没问题 就连5V转3V的场管也查了 都正常  诊断卡也没问题啊  我就郁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