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显卡进入XP后画面抖动或者说有波动

楼主(2011-11-20):
7300GT显卡进入XP后画面抖动或者说有波动,在DOS下还好.我觉得可能是供电电容,电感有坏的,准备用示波器测下,或把所有的电容换掉.这个思路对不对.请教下各位老师.

网友:
如果你有BGA焊台,那可以先加焊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加焊下芯片看看

网友:
你要是把电容都换一遍的话!麻烦哦

网友:
电容全换的意思是电解,我不会把贴片电容都换掉的。

网友:
思路正确  有示波器的话就测核心和显存供电的滤波曲线有没有杂波,正常的话就换到其他机子上看看还斗吗,我遇见过一个就是和显示器不兼容的,你可以换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碰见个9500GT显卡也这样桌面抖动的样子,本来还有时显示器不显示,后来用电暖器吹了一会时不时的能开机显示了,但就是桌面抖动

网友:
如果电容没有爆炸的。那还是主芯片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