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为什么量不出来!

楼主(2011-11-20):
联想的电池和DELL的电池,都是好的,用万用表,打20V直流档,量的时候,为什么没反应呢?都是0.00

网友:
我还真没去量过

网友:
哈哈~~~我也没有量过

网友:
插在主板上能量出来,我昨天修了个方正的也是!

网友:
要插在板上  才能量,因为有插入监测

网友:
插在主板上测量试试

网友:
z怎么判断电池好坏啊!???、

网友:
顶楼上的,怎么怎么判断电池好坏

网友:
没量好吧,实在不行打交流档试度

网友:
呵呵 你们专用的  没办法测量   万用表是量不出来

网友:
电池有检测脚 的,装上就可以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