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们是用假负载还是跑线路?

楼主(2011-11-20):
维修中一台机子,当电流起来后,还没有上屏显示。
1、各路电压全出来了,且正常。
2、不显示
这样的情况下,你是用假负载还是去跑线路呢?
再问得直接点,就是软启动的过程出了问题,你们是怎么做的?
如果用假负载发现某一个线路没有出来,你们又是怎么去找出这个信号在哪出了问题的呢?
维修经验交流,希望回帖的朋友能具体点,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去检查信号部分。

网友:
用跑马卡 跑马啊

网友:
这个问题都困扰了我好久啊!!!

网友:
那跑了,,例如不过内存吧!!!上了假负载,发现有那么两3分信号线阻值不正常,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我也是新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时序,修这种机器就要点工夫了

网友:
为什么一个图我用了30分还没有下来?30分我要灌多少次水?是我人品太差了。

网友:
能用假负载的地方当然用它,台式机跑线路,笔记本直接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