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d 换高压板后关机白屏 屏幕关不掉

楼主(2011-11-20):
联想L2060WD液晶换高压后关机白屏,换了几中接法都没有解决问题,请各位帮个忙。。。。20寸屏,双灯管
灯管和驱动板好像不同步

补充内容 (2011-11-24 09:41):
修好了   是只要接ON一个线   接2个线就有问题

网友:
我也正想学习

网友:
我也正想学习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驱动板上的ON/OFF脚和高压板的上ON/OFF脚相接,楼主可能是接到了亮度调整脚了吧

网友:
楼上说得对,楼主再查查你的接法。

网友:
控制和亮度调整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看看电压板的电解电容,若是鼓包了就管不了灯管了

网友:
开启信号接错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开启信号与亮度调 节接反了吧。

网友:
我看到有人灌水了。是不是输出电压不够?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开关线接错,或者是导通方式不对

网友:
亮度调节 的线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高压板开启信号接错了。不受控了。

网友:
直接从屏供电飞根线作为开启信号试试,最好窜个电阻。

网友:
楼主还是先测量一下ON/OFF信号的电压吧,不要盲目的去接线了,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ON/OFF信号和ADJ信号接错是一方面,大家都说了,估计楼主也应该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在此不提了
如果排除了上述的问题后,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ON/OFF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的,也就是说,开机的时候此信号是低电压,而关机的时候此信号是高电压,楼主可以测量来确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您可以找到此信号到达高压板之后有一个三极管的倒相电路,把后加的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接到这个倒相输出端就可以了

网友:
控制线接的不对

网友:
把后加的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接到这个倒相输出端就可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568099

网友(2014-11-15):
哈哈哈 控制也错了 你找不好控制你直接接到按键板灯上

网友:
开关信号接错了   按下开关3.3V 变0的 那个才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