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掉电

楼主(2011-11-20):
戴尔 d630的机器大家都修得不少把,一般就是显卡出问题,昨天收到一台,进不去系统,做系统ghost到1/5自动掉电,进PE也是进度条转着转着就掉电了,求助各位大侠,这个是什么问题呢?cpu供电和显卡已经加焊过了!
进不去系统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CPU座子虚了。 再看下有没有发热异常的地方。

网友:
掉电就得慢慢查了!看下高手的帖子 参考下 DELL D600 WINDOWS滚动条掉电维修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3220-1-1.html

网友:
多谢共享,研究中!

网友:
J兄弟修好记得发上来哦 好久没动机子了 手有点痒痒了

网友:
那个也是显卡问题。我修过几台了。你最好是取下重值球。或者换个芯片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貌似问题已解决,显卡没接触到散热片,是我粗心,让各位伤神了!

网友:
是不是NB不好啊

网友:
呵呵,那是,电子产品这东西真 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