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2Jv无线网卡无法打开

楼主(2011-11-20):
在系统中设备管理器能显示,并且状态还是运行正常,型号是AR9285,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用快捷键也无法打开无线网卡的电源,用Windows移动中心也无法打开,并且机器本身没有Wifi开关,所以我想是不是无线网卡坏掉了?但是我又想,要是坏掉了,设备管理器里面不应该能识别出来吧?所以请教各位大大了!

网友:
论坛里有个开启无线网卡的帖子。把网卡的20脚屏蔽了试下,那个脚是管网卡开启的。

网友A:
20脚 用胶布贴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脚 用胶布贴上就行!

好的,我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脚 用胶布贴上就行!

不过,这个针脚是从左到右数还是从右到左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脚 用胶布贴上就行!

是先撬起来再用胶布贴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先撬起来再用胶布贴上吗?

直接贴上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