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这个能替换吗

楼主(2011-11-20):
上次收了两个电源.一个杂牌电源不通电.开不了机.另一个长城300W能开机.但马上断电.
拆开电源后发现.长城电源一个大电容鼓包了.杂牌电源里的大电容却还是好的.

我想问下这两个电源的大电容能换着用吗??
只换坏了的就行,还是两个都得换掉才行.

网友:
长城电源电容图片

网友:
杂牌电源电容图片..

网友:
可以换,而且只换一个都行.但要检查一下坏电容下面有胶那个电阻,估计应该坏了(开路).也要换掉.

网友A:
最好两只都换!如果换一只的话,要用电容表测一下另一只的容量,容量相近为好!

网友B:
来一个杀一双,两个一起换

网友C:
可以换的,但最好先用电容表量一下两个电容的容量,值越接近越好。还有就是一定要量一下与大电容相连的均压电阻坏没坏,如果坏了光换大电容会出现一个电容电压很高,一个比较低的情况。用不了多久大电容还是会坏的。。

网友D:
可以代换的  长城大电容坏了  一般胶下面 均压电阻开路了  换成150K 1W的。

把坏电源上的2个电容一起换上去,这样要好些。同时检测大电容旁边的150K的电阻是否坏掉了。

网友:
一般都是温度散不出去

这个是什么情况?上面有个大风扇的说..

网友:
可以更换,最好一起换,有条件的话最好换新的。

换新的需要品牌相同吗?不知道这种电容同牌子的市场里有没有...

网友:
换的时候,将那个什么胶业清除干净哦。均衡电阻也要检查或者换新的。

网友(点评):
恩恩..这个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
哦.下面那个电阻也要换啊.如果用万用表测试.是不是可以测得出来有没有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两只都换!如果换一只的话,要用电容表测一下另一只的容量,容量相近为好!

是不是就是上面标的那个300UF那个数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的,但最好先用电容表量一下两个电容的容量,值越接近越好。还有就是一定要量一下与大电容相连的均压 ...

恩恩...俺测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一个杀一双,两个一起换

我试试看能不能一个个换着用下...能点机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代换的  长城大电容坏了  一般胶下面 均压电阻开路了  换成150K 1W的。

那这个电阻也能用同型号杂牌电源上的替换吗?如果测出来是好的,是不是不用换啊..

网友(点评):
杂牌机如果是150K的 也可以换。

网友:
注意检查长城右边下的均压电阻,你懂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