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APM2506N

楼主(2011-11-20):
DS极接地,G对地无穷大,这芯片是挂了还是好的。。

网友(点评):
真的对地??

网友:
显卡供电的对地都很低的,

网友:
要看是什么芯片了,是显存还是核芯供电。

网友A:
apm2506场效应管DS导通了  按理说是击穿了,不过得看是显存供电还是核心供电的管,还要看是上管还是下管,是上管的就是挂了  下管挂的可能性小,核心对地值很小的2-8M

网友(点评):
2506是下管吧,相对应的应该还有个2509上管。

网友:
估计好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2506场效应管DS导通了  按理说是击穿了,不过得看是显存供电还是核心供电的管,还要看是上管还是下管,是 ...

芯片旁边还有个APM2509N,是核心供电的...请指教

网友:
这芯片是挂了

网友:
什么判断依据呢,感谢

网友C:
核心供电对地为0,如上管没坏还好,上管坏大多会损坏核心。拆掉上管还是为0的话,核心挂了。除了9800这类显卡,对地为0.5左右。核心上有好几个供电你量下就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供电对地为0,如上管没坏还好,上管坏大多会损坏核心。拆掉上管还是为0的话,核心挂了。除了9800这类显 ...

非常感谢前辈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旁边还有个APM2509N,是核心供电的...请指教

算了吧  ,你上管用APM2509   下管用APM2506 这样组成供电是足够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吧  ,你上管用APM2509   下管用APM2506 这样组成供电是足够了的

我问的是APM2506是不是坏的。。。

网友A:
     你拆下来测 直接测导通就是击穿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当  黑笔接D极(供电脚) 红表接S极几秒钟(输出脚)   然后再用红笔接G极(控制极) 2秒左右  再用红笔接S极  导通证明管子是好的  不导通或有阻止就是管子不良  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下来测 直接测导通就是击穿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当  黑笔接D极(供电脚) 红表接S极 ...

送市里修了,等回来看看到底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下来测 直接测导通就是击穿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当  黑笔接D极(供电脚) 红表接S极 ...

我发去一个主板和显卡,市里电话说,主板CPU烧了,显卡也修不了了。。

网友:
看到修了什么没有 ,你图片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