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过来讨论下打黑胶的一般用BGA加焊加到多少度成功率高

楼主(2011-11-20):
像T60唐老师说不超过200度  一般195左右 做个60秒 这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然而前天有台联想Y510的  显卡是独立显卡板的也是打了黑胶的   第一次做到195度60秒倒是能显了  可是还没用几分钟就黑屏了  然后准备给它干下来  结果干到260度都没弄下来   当时就事 就放一边了  等下接着干   然后再来时   心里想着 说不定已经好了呢    就插上显卡板试了下  还真的亮了
这下让我奇怪了    这个温度却做好了
大家一般会做到多少度成功率高呀

网友:
不同的机器不同的做法

网友:
260度没暴珠?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没爆 底盘当时就弄到200呢 这东西 真让我郁闷呢

网友:
锡箔纸封上190左右1分钟,成功率90%以上

网友:
谁做好过T61的啊。分享分享。

网友:
我用土炮做好过R61  重植球的!估计是运气存在哈哈

网友:
同意。温度不一样的

网友:
好像论坛里有这样的贴子,你收一下。

网友:
哈哈 想根本的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换改良的吧

网友:
一般最高250-255就可以下来,不同的机器也不一样,还有环境也有关系。

网友:
显卡坏啦   你用风枪都可吹亮 最好换一个

网友:
我 的CF360上部温度设定是290度 下部260度,成功率几乎百分百,很少失败

网友:
上次弄了一个Y510,拔下来掉了好多点,最后只好换板子。黑胶不好弄啊

网友:
我做温度一般在280度

网友:
温度这么高,,芯片不报废吗?

网友:
反正  我用360T 无铅NV曲线 最后一段 暂停  慢慢翘   就是隔热做的不好 其它爆锡了 取下来很漂亮 没掉点!

网友:
第一、运气;第二 、技术。

网友:
灌黑胶的你直接加焊??没搞错吧,即使显示了也用不住,不爆珠算你幸运,凡是灌黑胶的我们一般都是取下来换改良版的,没改良版的就换全新的,信誉最重要,客户要的是这个

网友:
我师傅265,295都取过为什么没成功过一次

网友:
不同机子温度都有区别向我的机子做无铅的桥上温都要250 才融

网友:
这个是难点啊。我还从来没有成功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