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外接显,屏接不显

楼主(2011-11-20):
联想F31外接显,屏接不显,查那个地方。

网友:
1。查屏供电,2。不行换GPU了

网友:
做下BGA就OK了,我有多台就是这故障,做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用查了,显卡的事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吗?是就干显卡十有八九就关他的事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这个机器换显卡吧

网友:
汗 查显示这一路的供电信号 还有了您看看是不是暗显  背光没有起来

网友:
这款机子的通病显卡虚焊,重做效果好些,加焊返修的概率很大,修过这个机子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