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电会反复重启

楼主(2011-11-20):
华硕P755-M主板 ,点触发开关,后上电就掉电过2-3秒又上电,就这样重复,我把12V电源把掉就可以上电,我量了12V,上下管。VCORE,都OK的,手上没有电源管理芯片跟驱动IC

这是什么问题???急啊

网友:
不装CPU和假负载可以上电的

网友:
最好把上管拆下来量一下看,还有那几个电容也是

网友:
这么情况首先要换下VCORE芯片吧  什么都不换  就来求助了

网友:
查下mos管,再就换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