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自动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11-20):
一台IBM X200无显示故障。加电后自动开机电流从0.26A上升到0.48A左右停留40秒左右又重新开机。装内存不装内存一样的反应内存供电也有1.5V。重刷过BIOS现在没头绪了请高手指点下。。。。在线等

网友:
CPU电压出了没
,有时钟没,有复位没

网友:
手上没示波器无法测试时钟信号。CPU供电0.99V。。。。我把BIOS拆了也是一样的问题!有其其它的检查办法吗?

网友:
待机0。2吗?感觉待机都 不正常吧

网友:
查所有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好象就BIOS容易坏!

网友:
集显的,北桥是不是脱了。不防加焊下。

网友:
有没有装电池,没装电池的话掉电3次,跑下cpu就掉,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cmos电池看下

网友:
9楼正解,先检查一下小电池

网友:
主板电池一开始就测过够电的。现在没示波器无法测试时钟和复位信号!卡住了今天都没进度,干北桥有点怕怕还是先看看外围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