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X跑4秒掉电问题解决

楼主(2011-11-20):
接一华硕主板跑4秒掉电,来时是电容爆,换后还是掉电,12V不短路,没断线,内存,桥电压都正常,就轻轻的加焊了下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偷偷加焊的,不干加焊太狠怕老大来了没发拯救,)过后还是老样子,最后老大来了,说明了下情况,他观察一下,拿起风枪又往那电源管理芯片一加热,我晕,竟然好了,原来还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

网友(点评):
這好像是通病, 遇過好几次...

网友:
你加焊没焊好,要学你老大,胆大心细

网友:
哎呀,华硕的板子这样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中低端质量真的不行。

网友:
要敢去做啊,不动手学不会的

支持,真的要动手才能真正学到野。。。

网友:
弄 弄  怕毛啊 。我 刚搞的时候 就是  搞坏了 师傅收场 哈哈

支持。先按自己的思路去修修。。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这样CPU供电还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