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36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1-11-20):
惠普CQ36每次进系统黑屏 机器能正常运行 只是屏幕黑屏 按下开关键后 屏幕显示正常 换过屏 求救。。。。。。

网友(点评):
还有谁遇上过这样的毛病啊。帮忙看看

网友(点评):
刚刚试了一下设置。只要把一个显卡禁用就OK了。我是换了板子之后出现这样情况的。不知道原来会不会

网友:
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哦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看下休眠键。

网友:
我还是在向这个方向加油啊,真是的!设置点高难度的答案不就行了

网友:
还真有跟我一样毛病的。

网友(2016-03-11):
今天我遇到同样的故障 修显卡 BIOS 无效  从官网下载显卡驱动安装后 故障修复

网友(2016-10-19):
哈哈哈哈哈上面居然还有修显卡的。。。直接先下个官网驱动先试试啊 基本上这种问题都是驱动问题造成的 下载个官网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