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14T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11-20):
三星214T故障原因 带不起驱动板负载。不加驱动板时间电压13V加上驱动板电压变为3.5V
已经更换过电源IC 光耦 431  350V电容 和25V输出电容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驱动板能肯定是好的

网友:
郁闷啊研究2天了还没着到问题

网友:
三星的机子一般把输出滤波电容全换,或者电源芯片

网友:
电源芯片 再给板子加焊一遍 看看又没有虚汗的

网友:
刚刚又把变压器和12V输出的管子换掉    还是无济于事   苦恼啊郁闷啊

网友:
目前为止 电源IC 300V电容 变压器 光耦 431 25V电容 12V输出管子全部还完 全板补焊。还是带不起负载
不带负载 12V电压正常 带上驱动板只有 3.5V左右   我有俩个同样显示器 配件全部是在,其中一个好板子上搞下来的,好板子依然正常,不正常的始终不正常。板子上的电阻 和贴片电阻 阻止都正常。无一点思路啦

网友:
问题完美解决真是毁人不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