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16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11-20):
一台联想D216液晶,开机图像显示的很慢,出现的慢,消失的也慢,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也是同样故障,是不是屏坏了呀?屏型号是MLAA220WA01,有修过同类故障的吗?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通用板测试了 还是一样应该是屏坏了。看你图像整体不行,这种故障应该可以修复的

网友:
屏型号应该有误吧。。。应该是CLAA。。。量下屏上电压。

网友:
这个故障我碰到过,也是联想的液晶,出现以上情况,首先换屏线测试,有的是屏线引起的故障,如果不行,就是屏幕本身坏了,需要更换新屏,代价太高,建议直接重新买个显示器。(很幸运的是我碰到的那台换屏线好了,哈哈)

网友:
摸下屏里的芯片看看会不会很烫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HP的17宽,是灰屏,用通用版测试一样,屏幕坏了

网友:
慢?这个故障以前我还没听说啊……呵呵。换屏?不是吧,那岂不是就说没救了?
期待高手解答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