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类型MOS管

楼主(2011-11-20):
这是笔记本电池电路   这个MOS的是高电平截止  低电平导通  请问各位大侠  这是什么沟道的 ?  增强性还的什么的 ?

网友A:
增强型P沟道管

正解
基本同意:P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
正解。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内部箭头是朝内的为P沟道 G极电压大于S极电压4.5V管子会导通你说的是不是U57?是个场管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哈哈,这场效应管真是搞到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强型P沟道管

谢谢   再请教下 怎么样看图区分是什么类型的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到头大?怎么搞到头大了?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网友:
主板上很少有耗尽型的场管,至少我实际维修中没见过,只是听说过,,多为增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再请教下 怎么样看图区分是什么类型的管

增强型箭头是往外的,耗尽型是往内的,P沟道是用虚线的,N沟道是用实线的,看图纸比较容易,实际电路中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点评):
你这样描述会误导大家的!

网友:
我也是只看到增加型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