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二代的内存分别是测第几频来判断有没有读到内存的?

楼主(2011-11-20):
求一代二代的内存分别是测第几频来判断有没有读到内存的?谢谢

网友(点评):
你是想知道有没有开始检内存了吧?!用示波器来看数据线,有没有跳变就知道了

网友:
第几频是啥意思哦?

网友:
几个频?读到内存?是有没有过内存吧!

网友:
你是想学修修内存呢还是什么

网友:
测 系统管理总线  看看有没有波形就知道。有没有过内存啊!~

网友:
本本的还是台式的,
建议看图纸

网友:
我一般就打内存上面的排阻,

网友:
我是看电流或诊断卡。

网友:
是SPD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