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G

楼主(2011-11-20):
小弟遇到一棘手问题求解:方正R620G,故障现象为加电无显示,用可调电源测试电流跑到1.02A或者0.99A不动了,接着反复重启,有时重启几次能正常显示进系统,不插内存电流也是到0.99A或者1.02A不动,电压信号复位都正常。加焊过南桥和北桥以及显卡。在论坛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帖子,应该是通病来的,大哥大叔们帮帮忙,给些思路和经验。谢谢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如果是这个电流应该是内存没有通过导致的,测内存的工作条件?换过条子试

网友:
无线神马的外设都去了,BIOS电池也去了,再开机看看电流!

网友:
有时加焊不起作用的,要取下来重新做上去可能就行,试试吧

网友:
最好接上诊断卡看不亮时跑什么码。

网友:
重做下北桥试下吧 哎。。。。。。没招了

网友:
重做北桥 。。。。涛声依旧啊 ,估计是某某电阻电容不良了。。。。。。查了很久没查到什么结果,不求修好,只求答案,都没人修好过这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