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s花屏mats求解

楼主(2011-11-20):
收到一块7600卡,开机花屏,花屏情况显示器上部一半花,下部正常,用mats扫描得到如下
是显存还是gpu啊

网友:
A通道32至63数据位出错,N卡大多数GPU虚汗,可以用风枪吹热试试检验一下

网友:
n卡双敏速配7600gs

网友:
不知道用这个软件!

网友:
7600的芯片虚汗的多。

网友:
10号显存,这个结果只是10号显存报错,先易后难的话,先换10号显存,DDR2的显存坏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感觉是显存坏了,有读有写

网友:
我认为是10号显存坏了,不是8号显存,拆下来重值,如不行再加焊核心。

网友:
应该是十号显存吧,用割线法确认一下

网友:
哎听前面那位的加焊核心搞得现在点不亮了吗,真是害人啦

网友(点评):
是你技术不精 不要怨别人 7系列的核心本来就脆弱 温控的经验非常重要 不是随便烤就行的

网友:
首先检查10号显存背面电阻有无脱落掉件(小电容无所谓),如无掉件,直接换10显存。

网友(点评):
好坏都不管就直接换吗?钱多啊!

网友:
 有没有人确定是10号坏?

网友:
使用BGA直接加焊就能好

网友:
看结果,是10号显存损坏,核心虚的坏一般不会刚好一个显存的线全不通的